解决V460不触发

楼主(2014-07-20):
解决V460不触发解决V460不触发

网友(2014-09-05):
我的刷完BIOS能亮   在重启几次就不触发了  无语中  BIOS芯片都换了

网友(2019-03-28):
解决V460不触发,解决V460不触发

网友(2021-01-01):
等不能使啊,我的电脑也是不触发,别跟风啊

网友:
测试了,可以用,刷上就亮机了

网友(2022-09-10):
我也刷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