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 +5VAO 转 +3VAO那个转换IC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4-07-20):
+5VAO   转  +3VAO那个转换IC的型号是什么(5个脚的)?有知道的请告知下,谢谢

网友:
用不久电压从3.3v掉到0.8v

网友:
等待高人解答学习一下

网友:
有没人知道帮帮忙哦

网友:
用1117改,用了一天了,再看明天能用不

网友:
这个待机时时3 5V都有害是只有5V啊 大虾们

网友:
待机时3 5V都有

网友:
手上有个 待机时只有5V按开关不触发  点ACIN就可以触发 电压在2.7没CPU供电  ACIN电压才1.6V 不知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