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但是能听到进入系统桌面时的那段音乐

楼主(2014-07-20):
开机无显示但是能听到进入系统桌面时的那段音乐这是怎么回事

信号线没有问题

是显卡问题          吗还是显示器问题

求指导

网友:
这个问题还要问,一样样试呗,,,不是显卡就是显示器

网友:
你和描述可是够模糊了。

网友:
两个都有可能,你自己可以先排查下

网友:
说的没错 赞同兄弟的说法

网友:
换一样试试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就显卡和显示器及VGA线

网友:
换台显示器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示器

网友:
我的明基也是这个样子啊,换班了

网友:
1,显示器与连接线
2,显卡或集显问题
3,主板问题

网友:
找个显卡试试就知道了,难道你不是修理人员

网友:
遇见过北桥问题  的一列

网友:
   显示器 电源线  数据线。。  显卡 显示器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显卡应该没有问题,看看和显示器的连接线,还有就是显卡是不是有6PIN电源插头,如果有看看是否插上。

网友:
有条件就换个显示器试下,没有就拿去给人家查修下。。

网友:
有没有仔细看看 是不是暗屏    如果是的话 有可能是 高压条或者灯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事

网友:
显示器或是显卡

网友:
独立显卡的话,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这种故障只能用排除法了,最后才干北桥

网友:
看看集显有没有显,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可以直接上假负载测条件

网友A:
有声音代表主板启动完成进入了系统了,不显示就是集成显卡,主板到显示器连接线,,显示器这3个有问题了。接独立显卡的话,也有可能是独立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显示器好办,把信号线拔了,看显示屏上有没有提示就知道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