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一个通病,快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7-20):
  CPU EN开启正常,RSMRST#正常,排针电压正常。
IO到南桥电压正常。
问题是PWROK2这个电压,只有2.5V。
一量这个脚电压就掉电。
断开负载,IO 78脚输出3.3V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桥拉低了吗,一模一样的图纸没有,类似的图纸,又找不到还去了哪里。
断了半天线,还是不行。
当废板了。

网友:
此板正常了,PWROK2有两路一种去桥,还有一路被我断掉了。
不管PWROK2是2.5V,还是3.3V,表笔触碰都会掉电的。
我先量,然后再开机,测得电压3.3V正常。
进了五六次系统,测了十几分钟,均没事。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修好的

网友:
PWROK2一路去桥了,另一路不知道去哪里了,难道说不要另一路就可以了吗?

网友:
楼主说说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这是什么呀?

网友:
断开一路就可以了。。这样稳定吗??

网友(2014-11-12):
是呀,都没看明白。没开路PWROK信号之前测了对地值吗?是不是被另一个电路拉低了

网友:
跟南桥那块有关系吧?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