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后主板挑硬盘

楼主(2014-07-20):
雷击后主板挑硬盘,客户的硬盘放到其他机器上可以进系统,我的硬盘在客户机器上也可以进系统,就是客户的机器和客户的硬盘放一块就在屏幕左上角一个小横杠闪啊闪,按任何键都没反应,按大小写转换键灯也不亮。主板是联想L-IG41M,硬盘是HITACHI。应该查哪里?

网友:
查主板的:集成网卡芯片,声卡,USB口,南桥等。

网友:
刚拿过来一打3VSB短路就把集成网卡给摘了,之后能亮了,以为修好了,结果测试的时候进不了系统,现在刚换完桥故障依旧,给客户打电话,客户说不行就换板子,现在想会不会再找一块联想的板子还是不认,之前测试客户的硬盘用的其它牌子的板子。

网友:
他的硬盘放在你机器上正常放在他自己的机器上不正常,不应该啊,重新分区做下系统

网友:
重新格式化 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
客户为了那块硬盘都要换板子了,我可不能给格了,重建了下引导还是不行。我的硬盘在显示找不到引导的时候按下回车就进系统,那块盘就一个横杠闪,连PE也进不了。

网友:
雷击的班子基本报废,很多隐形故障,一般的芯片都够呛了。

网友:
我了个去。。。挑盘一般是南桥SATA控制器问题啊,SATA时钟,SATA数据。还有补偿电阻等等。和打雷木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应该是雷击,造成南桥有损坏。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