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G41T V24型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4-07-20):
  检修过程:无复位故障需要先检测供电电压。
    测得内存供电为1.74V,正常,如图19所示。

    测量桥供电电压分别为1.5V,1.05V、1.1V,正常,如图20、21、22所示。

    测量总线供电电压为1.26V,正常,如图23所示。

    测量CPU供电电压为0V,如图24所示,再测量CPU供电下MOs管G极电压为12.1V,如图25所示,下MOs管G极电压有12V、一般是PWM芯片保护,此板CPU供电由U7 (RT8802A)主控芯片和U2 (BD -BG RT9605)驱动芯片组成,如图26所示。

    接着检测U2周边电路,发现电阻R34 (2.2Ω)阻值变大,用二极管挡测量有800Ω,如图27所示。拆下R34后重测其阻值变为7.9MΩ,此电阻连接的是芯片RT9605的15脚(PVCC3信号),该脚是供电脚,其阻值变化大一般是芯片或外围电路短路引发过流造成的,拆下电阻后测量15脚对地电阻只有5Ω。拆掉U2后15脚对地电阻值仍是5Ω,还是偏低。U2的15脚还连接着滤波电容C124,仔细检查,发现该电容已损坏。

    更换U2、R45、C 124后,上电测量,亮机,故障排除。
    小结:PVCC所接的电容损坏造成电阻和驱动芯片损坏,进而驱动芯片不正常引发无CPU供电,检修CPU供电时一定要注意芯片周边的小电阻和小电容,如果有短路一定要排查完后再换件,各相MOs管的上、下管G极对地值以及电压一定要一致。

抄袭就算了 还有加自己的水印 ?这个不好
敢抄我的贴,还印自己的水印,要不要脸!

wxf -10 严处罚抄袭别人的
天意wx -4 扣分 !

网友:
借鉴他人,仅供参考,我以为修成功一例

网友:
主板型号:七彩虹C.G41T V24
故障现象:无复位

故障分析:无复位先要量供电
1、量内存供电有1.7V左右,算是正常

2、桥供电1.5 1.05 1.1V都正常

3、总线供电1.2V正常

4、量CPU供电0V

再量CPU供电的下管G 极为12V

下管G极电压有12V,一般是PWM芯片保护了
此板CPU供电由U7 RT8802A主控芯片和U2 BD=BG(RT9605)驱动芯片组成

5、量U2周边电路量到R34这颗2.2姆电阻变大了,用二极管档夹着量有800多的值

拿下来R34测得其变大到7.9M了

此电阻是接RT9605芯片的15脚PVCC3

15脚PVCC3是个供电脚,这个脚电阻变大一般是芯片或外围电路短路造成过流造成,摘掉电阻量15脚的对地值只有5了

摘掉U2后还是为5,对地值还是偏低,继续找

5、U2的15脚还接着个C124滤波电容,夹着C124这颗电容发现它坏了

拿下来量短路到5

6、更换U2、R45、C124这些坏件

7、上电亮机

结论:PVCC所接的电容坏造成电阻和驱动芯片坏,进而驱动芯片不正常无CPU供电
修CPU供电一定要注意芯片周边的小电阻和小电容,如果有短路一定要排查完后再换件,
各相MOS管的上、下管G极对地值以及电压一定一致

网友:
我修过一个差不多的毛病,就是那个2.2的电阻老是烧,旁边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下管有12V电压多是PWM保护这个在检测时又多了点经验了。多谢楼主。请多搞点这样的有实际的

网友(2015-06-02):
呵呵抄的不定不清楚

网友:
不能单单凭几张图片就说是抄袭,

网友(2015-07-14):
唉,台式机,修着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