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的联想B470,CPU放别的机子测试挂掉了!

楼主(2014-07-20):
刚接的联想B470,CPU放别的机子测试挂掉了!不知道客户还修不修!!!同行的!!上管嗝屁了,CPU不嗝屁才怪了!!!不知道这是不是通病?还有别的地方会坏吗?想秒了这块板!应该挺好修的~~可惜木多少钱收!

网友:
上官短路直接大电流了,修了好几台,还没有烧CPU的

网友:
这样客户很可能不修咯 先报价再修

网友(点评):
肯定先报价再修了!不然白忙活了

网友A:
楼主发这个帖子是要做什么啊
这个机器确实是爱坏上管 5911  和CPU

网友(点评):
似乎这机子烧着地方都成通病了吗???发出来想问问大家这个地方坏了还有其他地方坏吗?尽量做到秒杀!

网友B:
我看到大家发的 貌似只有联想的主板喜欢烧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这个帖子是要做什么啊
这个机器确实是爱坏上管 5911  和CPU

铁壳上管坏是通病了 所以报价是就跟客户说CPU很可能也会坏,要不就瞎忙活了,还一处是电流到0.7A左右不显示,是显卡供电上管击穿了不出显卡供电,换时要跟供电芯片一起换,不然换了管子也是烧,刚刚又修到一台了

网友D:
你这块板子桥上面那一组上管没装还是你拔了

网友(点评):
那里没动过!本来就是省略的!!厂家省掉了

网友:
我自己用机子和这个板行一样的。。不过我的是V470
故障也是铁壳MOS烧了引起CPU挂了,最后还买了个CPU呢

网友(点评):
呵呵,应该就是这个机子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壳上管坏是通病了 所以报价是就跟客户说CPU很可能也会坏,要不就瞎忙活了,还一处是电流到0.7A左右不显 ...

好的!记住了!!希望能秒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大家发的 貌似只有联想的主板喜欢烧CPU

联想的机子电路保护性太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联想的机子电路保护性太差了

什么都好,你还有机器修吗?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挂的也挺多,这款机器,就这样了,大多客户选择放弃

网友(点评):
老板一直都没报价,也是给同行报价的!所以先放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都好,你还有机器修吗?

刚秒杀了台戴尔N4110,大短路!显卡供电PWM上管挂了!换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块板子桥上面那一组上管没装还是你拔了

上电到0.13左右3V5V待机芯片很烫就是那组的上管坏,刚开始不知道还死去弄CPU的管子!

网友:
通病的了,贴片的上下管

乌龟壳的确垃圾!

网友:
CPU说不准已经挂掉了,修到过上管U一起挂掉的

网友(点评):
CPU已经挂掉啦!放到别的好自己上测试,点不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这个帖子是要做什么啊
这个机器确实是爱坏上管 5911  和CPU

嗯是通病 NCP5911 也爱坏

网友:
联想的机器散热不好

网友:
今天刚搞好一台 CPU也挂了I3 2代的U200大洋买的给客户换上了

网友:
这个挂U正常...遇到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