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开机电流在0.011安左右。

楼主(2014-07-20):
3V 5V电流正常. 没有进水
联想
进水
反对楼主:
5.0
天意wx
反对楼主: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很难判断

网友:
什么问题都不说 待机电流可能是正常的 如果不开机 就按时序修呗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可能是待机电流,是不开机,

网友:
那代的 I3 I5 I7 酷容 没有问题的可参考性 没法分析

网友:
查EC开启分组的信号SUSON和MAINON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