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代换问题!联想 G450屏能否用地V480上

楼主(2014-07-20):
我有一个联想V480笔记本不小心把屏搞碎了,手头上刚好的一个G450屏  不知能不能直接换上用呀?
V480屏是lp140wh2tle2              薄屏  322.3x204.6x3.6         驱动器输入电压(min./typ./max.)7/19/21V
G450屏是HT140WXB-100        普屏  323.5x192.0x4.9     驱动器输入电压(min./typ./max.)7/12/20V
有没有高手知道能不能代用呀?安装尺寸无所谓!能点亮就行!

网友:
这个机子没试过,但是一般来说都可以的。你直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厚度都不一样,装不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厚度都不一样,装不上去的

只要能用,装不上去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用,装不上去无所谓。

只要接口一样就可以.

网友:
网上查一下屏线接口定义   接口OK应该就可以

网友:
接口一样,能代换

网友:
昨天装了一下,可以点亮的,就是屏线不通用,有点短!!

网友:
屏接口一样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