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HWPG

楼主(2014-07-20):
HWPG只有1点多V是算正常的不,不要PG保护作用,直接去的那5个二极管给EC拉个3.3V的HWPG信号可以吗?

网友A:
1,点多不正常 建议查下看看什么PG没有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点多不正常 建议查下看看什么PG没有产生

sys_hwpg没触发就有1.5V正常不这个是3V5V待机的PG

网友B:
应该是不正常,一般应该有2.5V以上才算高电平,电压低的可能是5个二极管任意一个的左边没有电压,或者R110的10K阻值变大,或者是右边HWPG有短路漏电

网友C:
二极管有坏的吧 为啥不找到坏的二极管呢 二极管的特性是正向导通反向截至 降压管除外 这种的二级管有坏的 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正常,一般应该有2.5V以上才算高电平,电压低的可能是5个二极管任意一个的左边没有电压,或者R110 ...

左边都应该要有3,3V还是3.3V以下只要有电压就行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正常,一般应该有2.5V以上才算高电平,电压低的可能是5个二极管任意一个的左边没有电压,或者R110 ...

我这个有的3.3有的1点几有的0点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有坏的吧 为啥不找到坏的二极管呢 二极管的特性是正向导通反向截至 降压管除外 这种的二级管有坏的  ...

5个都换过了

网友E:
1点多的电压 应该是不正常的,修好了给我们说说呀!

网友F:
肯定不正常啊,有地方拉低了,有关联的地方都不能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1点多的电压 应该是不正常的,修好了给我们说说呀!

这个进水的怕是修不好了已经换下来六七个元件了桥。ec。BIOS,CPU这几个大元件也全都干了费了两天了现在出这个问题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正常啊,有地方拉低了,有关联的地方都不能错过

不要那些电压的PG直接把二极管全去掉给EC拉个3.3可以不?

网友G:
这个是与门只要一路没有PG的话应该HWPG就没有呀,老师说过1.5到3.3属于正常呀

网友H:
PG低就表示还有供电不正常,就算你把那电压升到5V也没用的,还是老老实实把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有的3.3有的1点几有的0点几!

查没断线吗 这个有的有 有的没有是对的 因为时序不一样 你的机器咋啦 不开机还是键盘不好用 我看那不是键盘的信号吗 什么情况 不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与门只要一路没有PG的话应该HWPG就没有呀,老师说过1.5到3.3属于正常呀

谢谢你为我提供这个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PG低就表示还有供电不正常,就算你把那电压升到5V也没用的,还是老老实实把供电修出来吧............

电压全出来了就1.05V的PG没出直接给它拉了个3.3不知道是不是那里影响的今天定个芯片换了看它出不出pg!

网友:
那你直接飞根3.3V给它试试。被前面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为我提供这个电压值

对呀,一路没有后面就肯定没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没断线吗 这个有的有 有的没有是对的 因为时序不一样 你的机器咋啦 不开机还是键盘不好用 我看那不是键 ...

进水的来的时候大短修好3V阻值低不出3V5V有3VPCU供电的基本全烧了修出3V5V按开关没反应修好了有电压没起来电压修好了又这个PG这里信号电压低!都快不想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来的时候大短修好3V阻值低不出3V5V有3VPCU供电的基本全烧了修出3V5V按开关没反应修好了有电压没起 ...

哈哈 这种情况 不太好搞 看看触发信号来自那吧 不好修的机器 要是修好了 都会对自己修好的东西有感情 修不好就会有自责感 查出发的信号来自那吧 不好搞 是惠普的吗 要是惠普的就是神机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 这种情况 不太好搞 看看触发信号来自那吧 不好修的机器 要是修好了 都会对自己修好的东西有感情 修 ...

宏基4739的大面积进水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宏基4739的大面积进水腐蚀!

查开机条件吧 他的触发条件 受EC控制

网友:
要是电压都全可以的

网友:
不正常,应该还是有那个元器件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挨个断开5个二极管,直到电压2.5V以上,断开后正常的那一路有问题

网友:
进水腐蚀的机子最麻烦,一般都是电阻的两头给腐蚀开路了,看也看不出,发黑了都是可能腐蚀坏了,打阻值档测量阻值。5个二极管左边哪个没电压过来,就证明这个链接的电源没有正常,检查这个PG所连接的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