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E530不开机

楼主(2014-07-20):
维修一天E530机子,主板号LA813,开机触发后各路供电都正常,跑马到FB后不动,此时电流0.94a换一个内存槽插入后电流1.05a。跑马到fb,测试卡上的clk等闪烁。没有了维修思路,望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刷个BIOS先,不行再换个桥试试

网友:
E530的机器 你搜索一下 有个哥们把电路改啦 就是和你的一样的情况 试下 先搜搜看吧 这么老的本子 英爱有同病呢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