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声音

楼主(2014-07-20):
提示找不到音频设备,排除过软件故障,声卡芯片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安全起见也换了个新的,故障依旧,最后没办法换了南桥,依然涛声依旧,没有思路了。。。

网友A:
同步信号呢?数据总线呢?

网友B:
在到官网下一个驱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到官网下一个驱动试一下

根本找不到硬件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步信号呢?数据总线呢?

同步信号和数据信号是指?

网友B:
你刚才说换个声卡也不行,说明声卡没问题的,你的笔记本是xp还是win7在控制音频设备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刚才说换个声卡也不行,说明声卡没问题的,你的笔记本是xp还是win7在控制音频设备找一下

找了啊,都找不到硬件设备哦,用测试硬盘win7和xp都试过了。

网友D:
我这个是声卡能认到  驱动用官网的也能打上    就是没声音
晕死了都    声卡换过   供电  时钟   复位   数据总线   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是声卡能认到  驱动用官网的也能打上    就是没声音
晕死了都    声卡换过   供电  时钟   复位    ...

喇叭是不是好的哦,插耳机有没有声音,是声卡芯片还是功放芯片分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步信号和数据信号是指?

模糊中看到8#是同步sync,4#5#是数据传输。

网友:
我碰过好几台,加焊显卡就好了,祝楼主好运

网友:
先试一下  插上耳机有声音没 一般 声卡坏吧

网友E:
你查一下AC LINK总线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查一下AC LINK总线正常不,,

是测电压还是阻值还是波形??

网友F:
楼主这个机器修好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机器修好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还没有修好哦,有什么心得一起交流下

网友:
过外机器还的国内版?这个你要搞清楚,国外版的个国内版的芯片不一样的

网友:
去官方下驱动嘛  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