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显示器

楼主(2014-07-20):
飞利浦显示器用了十几分钟后 屏幕就上下一闪一闪的,请教大神怎么回事?屏线查过了 驱动板跟高压板都检查了
显示器

网友:
有图吗,发来看下

网友:
你先拆开看看电源板到驱动板接口上有没有12 5 3.3V的电压

网友:
飞利浦的拆机看下屏右上角的灯管白色的套有没被铁壳包起来,没的话就是灯管右上角线嘘寒

网友:
没图 不好说啊,不行就代换个屏 排除下看看

网友:
保内的换屏吧~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用点屏套件点亮屏试下 先确定是屏还是板 是板好修 是屏就要有点技术了

网友:
是不是按键板的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