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30 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4-07-20):
一台联想Y530的笔记本,通电后屏幕没有显示。键盘上的大小写锁定键也不亮。在网上看了一下这个机子显卡问题较多。跟客户报了价把笔记本留了下来,这个笔记本是可以拔下来的显卡,先不管其他的了把显卡先取下来重做一遍再说,由于这个显卡里面灌的黑胶所以取的时候非常小心,不过还好取下的时候没有掉点,周围的显存也没有爆珠的。将显卡重植以后做上去想想应该就可OK了。装上去以后还是不显示,我看了一下这个显卡做的很好啊。我想那应该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我把BIOS重新刷了内存也换过还是不行。没办法只能再研究一下,通电以后电流会跳变三次,从开始跳变到0.85--1.10---1.03然后就不动了,用示波器打内存的波形有跳变,说明内存已经检测到了。只是还要进一步的时候就停止了。这个笔记本不插显卡也是这样。我想就算我不插显卡的话,也应该可以开机啊。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0-7 13:50):
这个笔记本是主板的问题,不插显卡的情况下是可以开机的。最后给客户换成集显的主板了。

网友A:
这么牛逼直接干显卡。。。这思路有点不对吧。。
按道理应该是要先吹下显卡看可以不,可以显示了在加焊。。一般显卡没修过的只要加焊下都可以的。。。
不用重做的

网友(点评):
显卡我吹过,没用,所以我才重做了显卡的。

网友:
这个独立显卡的板子,要是不插显卡的话,也应该可以开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逼直接干显卡。。。这思路有点不对吧。。
按道理应该是要先吹下显卡看可以不,可以显示了在加焊。。 ...

这样啊。。。好吧那只有用诊断卡看下代码卡在哪里

网友:
这个板子是由ASUS 代工的。ASUS 的F8S的板子也是可以拔插的显卡,取下显卡也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呢,吹吹看看

网友(点评):
北桥啊。感觉可能性不大。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好吧那只有用诊断卡看下代码卡在哪里

诊断卡不跑码啊。

网友:
试试集显可以不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不带集显的。这个是PM965的北桥 。

网友:
会不会跟U有关系?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I3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