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主板开机保护

楼主(2014-07-20):
各位大神有指点 一二  :现有一块ASUS M2N68主板开机保护,保护后测得绿线为高电平,跑绿线的线路没看出问题。桥焊过了故障依旧。断开12V小针电源不保护停机了,但查过CPU供电上下管没问题。电源管理芯片在不取12V小针时有1V左右的CPU电压,但一会就断电了。想问下取掉12V小电源后那些电压要出来才正常,先后顺序是怎样的?或此板的另一种检修思路。
        在此感谢大神们的指点。 我是一小 小白现在学习中。请不要取笑哦

网友:
桥坏或空焊

网友:
我也遇到 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