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43SL 无CPU 供电,ISL95831 芯片 ?

楼主(2014-07-20):
华硕 N43SL  无CPU 供电,ISL95831 芯片 ?
一华硕N43SL ,插电自动上电到0.4多,测各电感电源发现确实CPU供电,芯片未ISL95831,测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出不来供电,去掉24脚小电阻可以有供电,网上一搜发现这是个难题啊,求修好过这样故障的高手支支招。

补充内容 (2014-7-21 10:03):
去掉24脚可以供电,但是电流只能到0.7多,感觉CPU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不出就是换了它看看呀,从ec过来的VR_ON有没呢

网友:
拆掉24脚的电阻,有输出电压,有的会员说可以根据这个判断芯片正常,有的也说不行,CPU要收到PROCPWRGD之后,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再控制场管输出CPU核心供电。

网友A:
楼主搞好没?遇到了一台没弄出来。

网友B:
图纸有没,上传分份 看看

网友:
等待高人解答学习一下

网友:
等待高人来解决

网友:
二十四脚?
PROG1: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地配置电压调节器1最大输出电流;以及两路调节器的VBOOT电压

这个在课件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有没,上传分份 看看

没有这个图纸呢,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

网友:
看PLT_RST 有没有出来,没有出来就换桥。

网友C:
学习学习 可惜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 可惜没有图纸

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图,华硕的机器资料太少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
有个联想G470  也是95831   不知道怎么解决  等待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死活不出CPU电压,取掉24脚的也阻也不出,芯片换了两个了都是一样。

网友:
没图纸就不好搞了,芯片进去的条件都要查查正不正常

网友:
仔细排查pch的工作电压,以及时钟

网友:
我今天修台同样的机器 同样故障 不知道有没有修好这样情况的朋友们 ,给个建议

网友(2014-08-25):
这个好象是有点难搞,有一台ASUS ,曾经换过95831不行,后来换南桥好了

网友:
换个单桥试试不信在说 维修基本上就是靠代换的

网友D:
刷下BIOS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好没?遇到了一台没弄出来。

没修好,客户急用,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下BIOS不行就换南桥,

两个都试了,也没好

网友:
CPU要收到PROCPWRGD之后,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芯片的所有条件有没有都满足啊?

网友:
看来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如果去掉24角就有供电  需要测H_CPUPWRGD,

网友(2014-09-27):
可能是南桥引起的,没法出H-CPUPWR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