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4-07-20):
智能手机不停的自动重启,去掉手机卡,就好着呢?什么原因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真的不晓得

网友:
SIM 卡槽的供电,弹片短路等问题

网友:
     供电都有问题

网友:
换个卡试试,或触点漏电

网友:
如果是打电话的时候才重启的话,是射频区域基带信号异常,不是麻烦问题,需要主板维修,如果是随时都重启的话,问题范围就比较过,需要详细分析

网友:
没必要修了

网友(2014-08-21):
需要换主板,代价高了。拔掉卡一个高端MP5诞生了。

网友:
这个不是很好说啊,具体看看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