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笔记本不显示·······

楼主(2014-07-20):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hp笔记本,型号是6531s,开机黑屏(刚开机到HP logo页面屏幕特别暗,之后直接黑屏)有开机声音,接上外接显示器显示桌面正常。奇怪的是键盘,触摸板,完全失灵······刚开始以为是死机了,连续几次都一样,于是拿了个外接USB键盘和鼠标,都好使······郁闷。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先查是不是屏灯管坏了,用测试灯管的工具一测,灯管没事(怀疑高压板的事)。于是把屏灯管接到测试工具上,屏线一段接到主板上开机测试,结果开机到hp logo页面屏幕显示都正常,亮度都正常,当运行到桌面时屏就没信号了(此时屏是白色的,因为只有灯管是亮的),开机声音是有的,把外接显示器插上,显示正常······
现在小弟怀疑是主板或者显卡的事,不知道高压板,键盘,触摸板有没有事······请大师们指点指点!!!!!!!客户说触摸板,键盘之前是好使的!!!!!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检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如果可以先换根屏线试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是ATI显卡

网友:
这款是什么 新片组的啊    有可能是 北桥的  问题

网友:
你查下LID U21

网友:
加焊下显卡看看了

网友:
楼主主板修好了吗 跟LID有关系吗,

网友:
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 换IO吧

网友:
可以用最小系统发,一个个的排除,依次摘去光驱,硬盘,键......再不行就考虑显卡和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