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笔记本开关不良更换

楼主(2014-07-20):
发现笔记本开关不良,有点漏电,按下有时不通,不能触发。料板找到一个同样开关,提起热风枪,但又停下,看那按钮,上面好像是塑料,扛得住热风枪高温吗,开关五只脚电烙铁不好拆啊,怎么弄啊

网友:
用烙铁拆

网友A:
你都确定开关有问题了,即使拆坏了也没有关系啊!5只脚的跟四只脚的一样拆

网友B:
从背面吹  如果可以直接飞两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确定开关有问题了,即使拆坏了也没有关系啊!5只脚的跟四只脚的一样拆

没新的换,就料板找到一个,怕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背面吹  如果可以直接飞两条线

不是要高低高吗,飞线没高低高了啊

网友:
什么飞线没了高低高?飞线正常和这个没有关系
开关直接烙铁就拆下来了  很简单的
你可以找个试试 加强焊工吧

网友:
都是用烙铁拆的

网友:
用吸锡器加烙铁呀!太简单了。

网友:
烙铁慢慢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