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电位器

楼主(2014-07-20):
刚才在修笔记本,安泰信的300SI电压老是自动跳变,一下变到20多V了,幸亏主板没烧。

拆开看了下,准备把电位器换一下,不过这个电位器怎么拆下来啊?

网友:
是不是调节旋钮不好使了,我有个就是这样

网友:
电位器上是不是粘着热熔胶啊?安泰信的做工埋汰!

网友:
平时都弄19V 少去乱动。我的2年多了。。就温控坏了

网友:
问一下,我的可调电源,电流达到2A 就要掉电,也就是达不到5A了,电位器我都换了,还是一样,是哪的问题

网友:
喜欢乱跳可不一定就是电位器的问题啊,安太信的是容易出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