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193怎么拆屏线?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门道。

楼主(2014-07-20):
以前也拆过不少显示器,第一次遇上这么不好拆的屏线,一般不都是按住白色的塑料手柄,往中间一推就行了,但这个似乎拆不下来??
window

网友:
往后拔,把螺丝拧上,不行用一字螺丝刀慢慢往后撬

网友:
直接把线拔掉就行了

网友:
这屏线下面是不是有胶啊

网友:
应该是直接拔的,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下面没胶水,小心翼翼地撬了几下,总算弄下来了,直接用手拔,是怎么都拔不下来的,真的很紧。

网友:
第一次维修的很多屏线很紧很紧的。。每次都小心翼翼的。怕弄坏了

网友:
直接可以拿下来的 使点柔劲,别败坏了

网友:
这种屏线很多都是这样。手指紧扣。然后慢慢用力。左右轻微摇摆。就出来了。要胆大心细。,

网友:
处女屏线当然紧的

网友:
用手往下一提就开了,或者,用平字镙丝刀,轻轻往下一启就开了;

网友:
往后拔,把螺丝拧上,不行用一字螺丝刀慢慢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