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移动硬盘挂了

楼主(2014-07-20):
型号:希捷移动硬盘backup plus
故障:系统认不了盘,有时在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但在磁盘管理看不到,联机有吱吱类似的声响,响几声就不响了,感觉硬盘没转。mhdd检测不到硬盘,而且重新扫描就卡住了
求解这个能修好不

网友:
好多人直接换板。找相同的板子换上去看看

网友A:
不懂来迅维基地学习!这问题就明白了!

网友B:
磁头卡死了吧!摔过吗?

网友:
拆机取下内置硬盘,再检测修复

网友(点评):
说的非常对,首先要确定故障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来迅维基地学习!这问题就明白了!

也很想去基地,就是有点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头卡死了吧!摔过吗?

联机的时候掉地上了,还能修好不?

网友D:
这个是电路板问题吧。

网友:
电路出问题的面大一些。把里面的硬盘拿出来再测一下看看吧,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电路板问题吧。

已取下内置硬盘 还是无法联机 和用硬盘盒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取下内置硬盘 还是无法联机 和用硬盘盒一样

我说的是硬盘的电路板,我的东芝移动硬盘就是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机的时候掉地上了,还能修好不?

估计摔到磁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电路板问题吧。

有点响声,板的问题不大,供电不足或者磁头卡死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已取下内置硬盘 还是无法联机 和用硬盘盒一样

还是不能转动吗?还是有轻微响声吗?估计磁头卡死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能转动吗?还是有轻微响声吗?估计磁头卡死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是不转,刚联机有吱吱声响,响六七次就没声音了,用万用表打了电机四个脚,任意一组都短路

网友:
看图片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转,刚联机有吱吱声响,响六七次就没声音了,用万用表打了电机四个脚,任意一组都短路

根据你说的现象,如罗工所说,磁头卡死的可能性大。
再说,用表打电机四脚短路,正常的也这样,这不是问题关键。

网友F:
如果资料重要,你当地又没有合适的修理点,或者说你不相信他们的技术,或不相信他们对你的资料有安全影响,那你可联系迅维,有专业工具和软件,也有罗工这样的专业硬盘维修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资料重要,你当地又没有合适的修理点,或者说你不相信他们的技术,或不相信他们对你的资料有安全影响, ...

恩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