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_IN_OC#在ASUS机器中出现的问题深度解析

楼主(2014-07-20):
炎炎夏日,笔记本的维修的量和故障率一直在往上增加,繁忙的修机过程中往往会忽略一些繁琐的没有点位图而烦恼的垃圾ASUS机器,

今天秒杀了2台ASUS的机器与论坛朋友分享下,看似都是AC_IN_OC#这个神奇的信号导致的一些问题,

第一例K42JZ的机器,故障为不触发,+3VSUS和+5vSUS瞬间出来了马上就关闭了,连ENBL开启信号也为0V,

一路追查ENBL受控于VSUS_ON,同时也受控于FORCE_OFF#

为了节省检测时间,我采取了断开PD8104,也就是断开强制关机过温度保护这路,但待机还是没有发出,仔细一想,应该还是VSUS_ON这个信号没有发出导致的

测了EC的外围条件发现敌情,AC_IN_OC#为3.3V,

此时我忍不住笑了,这个是EC发出VSUS—ON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一路追查发现AC_IN_OC#由一个NPN三集管PQ8907控制,然后受控于适配器的CHG_VCC由2个分压电阻和一个0.1微法的电容延时产生导通PQ8907从而拉低AC_IN_OC#

于是在迅维修基地找了大半个小时的点位图无果,只好凭经验来找了,在EC的120脚,也就是AC_IN_OC#焊接了条导线一个个量那个PQ8907,终于在屏线接口背面发现踪迹,测量了此管子的B极为0.2V,C为3.3,显然是B极电压偏低,一路追查发现B极的电路竟然和图纸不一样,操蛋的ASUS K42JZ,我当时看的图纸是K42JR,不管了,找到这管子就已经很幸运了,接着查B极的条件,由一个104的排阻直接从CHG_VCC分压过来

果断换掉该死的104排阻,上电待机0.19,马上跳到0.03,自动触发,心里一阵狂喜

第二案例的A8S,也是不触发,依法炮制,查了下EC的AC_IN_OC#发现和前一例机器一样,

上图发现ACIN_OC#受控于Q9001,没有点位图只有采取和上例一样的办法,找到了Q9001,然后追查发现Q9001的B极电压为0,测量了下R9004完好,测R9004发现上端没有A/D_DOCK_IN的19V电压,发现为0伏,由于是进水的机器,肯定是断线了,果断从电源口的电感附件飞了根漆包线

通电试机一切OK,求版主加精啊!没有点位修K42JZ不容易啊!

 会员1484495300鑫豆2025-4-28 15:54
 会员11473422元2023-8-2 00:53
 会员14347042元2022-10-16 22: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曾经修到过一个类似问题的,最后也查到ENBL信号,看到了分压部分,但没有追到底,佩服

我觉得ASUS的机器特别讨厌,没有点位图就很难找这些小东西,特别累

网友:
高手了,再排好点版你这帖子看起来不那么费劲,老实说我特别烦华硕,不管本子还是台式板,看见都不想修,特费劲,浑身力气无处使的感觉有木有

网友:
ASUSK42的那个AC_IN_OC# 也修到过没有点位确实麻烦

网友:
学习了  华硕的图纸不好搞

网友B:
   也遇过太不触发,AC_IN_OC# 为高,  查了半天, 才发现那个排阻,,,,,主要是在主板上找不到软件,

网友C:
最近很乖啊,发贴很勤快,下班也不出去玩了。

网友:
华硕的图纸少了又少呀

网友A:
楼主厉害,曾经修到过一个类似问题的,最后也查到ENBL信号,看到了分压部分,但没有追到底,佩服

网友D:
楼主精神值得大家学习,,给故障分析和故障点都拍出来了。方便后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遇过太不触发,AC_IN_OC# 为高,  查了半天, 才发现那个排阻,,,,,主要是在主板上找不到软件,

恩,估计这个是个通病啊!下次肯定更快秒了它

网友E:
没图纸,没点位,扎实的理论基本功就发挥作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精神值得大家学习,,给故障分析和故障点都拍出来了。方便后人

楼主过奖了,只是做维修不容易,需要是是耐心和恒心啊,还要特别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图纸,没点位,扎实的理论基本功就发挥作用啦!

修的时间长了就自然习惯了,

网友F:
楼主AC_IN_OC#是什么信号?看电路像是输入检测,但是OC又像是过流的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AC_IN_OC#是什么信号?看电路像是输入检测,但是OC又像是过流的意思

这是一个ASUS的适配器低电平检测脚,如果为高会不触发,不出+3vSUS和+5VSUS

网友:
修华硕的机器着实头痛,图纸少又还要点位配合,光有图纸就是跑线路都要跑的心凉,楼主真的不错。。。

网友:
楼主大半夜还在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个ASUS的适配器低电平检测脚,如果为高会不触发,不出+3vSUS和+5VSUS

哦,谢谢楼主。这个信号和惠普的适配器检测信号一样

网友:
可惜啊没有配上照片, 不然一定为精。
第二例我觉得你可以拉低那个信号一定可以

网友:
我看到华硕的机器就头疼,没图没点位,真要人命

网友:
投票了,华硕搞什么。拆开机基本没法修了。图纸不好找,找到了没点位图 还没发修。

网友:
AC_IN_OC#,低电平正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华硕的机器电流很大,真不好修,容易烧板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还分享了;一个好的维修大师,小小白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感觉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
这个信号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网友:
以后修ASUS的机子 要注意下这个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很乖啊,发贴很勤快,下班也不出去玩了。
老李啊,去城南花园玩玩啊,爽一把,,,

网友:
AC_IN_OC#什么信号

网友:
我搞的最不好弄的机子差不多就是华硕了

网友(2014-12-01):
oooh very good ,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来晚了、
为什么第一个拉低,芯片会发烫呢,导通时不也相当于拉低吗

网友(2015-01-20):
确实没点图不好修。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不就是接适配器要为低电平吗

网友:
华硕又一个通病啊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真扎实!

网友:
华硕难修的,没图纸啊

网友:
哥你很牛B

网友:
华硕进水机器我是最怕的了

网友:
学习了,华硕的机器修起麻烦

网友:
没有点位图,能修好不容易,得花多少时间跑线路

网友(2015-02-26):
看电路像是输入检测

网友:
高手啊 无图补休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扎实的理论基本功就发挥作用啦

网友:
谢谢 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网友:
又是排阻门啊

网友:
看来以后要多注意下这个信号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很难搞,但是有楼主提供的故障点下次修到了就省事多了

网友(2015-03-31):
AC_IN_OC#这个是适配器输入检测吗

网友H:
这个信号有问题  一般直接接到地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信号有问题  一般直接接到地就可以了

直接接地还不行,图纸是一个电阻和电容延时,试过,还是得换排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接地还不行,图纸是一个电阻和电容延时,试过,还是得换排阻啊

  华硕ACIN_OC#如果为高 直接拉低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
楼主好有维修经验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