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 L2061Wa 连接主机 无信号解决问题

楼主(2014-07-20):
这个显示器是个通病   只要吧那在VGA口边的6脚 2个IC拆了就好了 本人修好多台了

网友:
来个图就好了

网友:
是呀 有个图直观 啊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知道很久了  就是没试过

网友:
要是来个图就完美了,也谢谢分享。学到了一点新知识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通病 来吧。。有个图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
有个图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
看了你的贴,刚刚修好一台,,楼主牛逼,我这个显示器是不通电,换了电源板保险,,换好后 就出现 无信号输入,,看驱动板上面,一个二极管 有个包,,换掉,不行,,然后看你这个贴,是真的,

网友:
直接,拿掉, OK,点亮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在上个图就完美了

网友A:
我晕,,我手头现在有一台也是L2061WA的  故障是开机红蓝绿交替闪,刷了程序,去掉6角二极管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我手头现在有一台也是L2061WA的  故障是开机红蓝绿交替闪,刷了程序,去掉6角二极管都不行

这个查下VGA口那的二极管。

网友:
楼主说的不完全正确,这个6脚IC是防雷击和静电的,不能说这个现象是这个机的通病,好多机器上都有这个IC,我的做法是把DV I接口那头的拆VGA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