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求助,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4-07-20):
华硕1215P 装不了系统, 到解压完全不动了/板载CUP 内存 硬盘都更换过,求大师指点。

网友:
去外设不解压驱动  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换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
不要用同样的内存,以前进了一批威刚都内存都这样!

网友:
把CPU 内存先排除,再考虑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