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VIEW显示器 自动黑屏 提示OSD已锁

楼主(2014-07-20):
黑屏时按MENU键可亮 不到几秒又黑屏 偶尔提示OSD已锁 以为按键漏电 打开机器 拔去按键板 故障依旧 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灯管坏了一根,自动保护了

网友:
你这未免提供的信息由点少吧。板上一眼看去无异常吗?

网友:
看看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