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0代盘SF以后

楼主(2014-07-20):
希捷10代盘SF以后用mhdd的ERASE扫描后 再F4 F4进行扫描还是有一段出现了X和红绿块。这种问题怎么处理啊,各位师兄教教我把

网友:
不能修了呗!自校准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再修复一次。

网友:
物理损坏了,SF已没法搞定,砍头或砍段

网友:
怎么砍段?

网友(2014-08-25):
你根本不会修,跑完校准后,必须看下P表是否暴了,流程是否跑完,二者缺一不可,你跑完了校准,不代表跑好了,可以联系我QQ:1186046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