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XP系统中本地打印机无法共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20):
这两天遇到一个问题,一个局域网内,一台打印机换了主机连接后,无法共享!在打印机与传真中,用传统的方法共享,点击确定后,仍然无法共享,那只小手一直不出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昨天,我的同事调试过,可以共享,但一旦关闭共享页面,再打开,打印机又处于不共享状态,而我当时调好,共享,其它也共享完毕,第二天来后,又不能共享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求高手讲解!!

网友A:
与共享相关的系统服务程序,启动方式要设置为“自动,否则就出现当次能用,重启后因没自动启动而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共享相关的系统服务程序,启动方式要设置为“自动,否则就出现当次能用,重启后因没自动启动而失败。

现在的状况是是,已经无法共享了,昨天晚上,我把打印机的名称改过后,还是可以共享的,但今天怎么弄都无法共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