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不开机

楼主(2014-07-20):
客户来过来是不开机 电流0.023 按开关无反应
报价 清场 拆机
接电源 没有 3 5v 。3v 5v电感对地正常
图纸 rt8205 pwm的开启是电阻接地 直接接地关闭输出(这里已经走了弯路)

本准备查EC的待机 还是先打各大电感阻值(如果早按顺序维修就秒杀了)
由于是板载CPU先没管cpu电感
经测量pl8503对地短路

怀疑是1.2v短路造成 FORCE_OFF#强制拉低 关闭3 5V
先修短路
一看边上有个钽电容 干了再说

干了还短 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断电感 前级短 在线量 下管坏 干之
接电触发 电流上去了
至此修复 如果按步骤应该可以秒杀吧。没什么技术,大家见笑了

网友:
能修好就是牛人

网友A:
怎么没有附上整机的图纸呀

网友:
修的不错了,能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不按经验来,按时序永远都是对的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没图纸就闹心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  花点时间加深点印象也好。。

网友:
楼主要是能上传几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没图纸真闹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附上整机的图纸呀

图纸论坛上有,所以我就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