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的主板用什么CPU,会导致无法用集成显卡?

楼主(2014-07-20):
问题如上,AMD740插上FM2的主板都无法用集成显卡吗?
恕小白,对此真的很,迷糊,问题也有点不太准确!
明明有VGA等输出接口,却无法用,这到底是出在哪个问题?
集成显卡不是集成在主板上吗?怎么插上CPU(如740)就点不亮呢?

网友A:
集显是要CPU支持的,CPU不带核显,主板有集显接口也没用,740CPU要加独立显卡的

网友B:
这个没有道理,只要主板带VGA接口,都是支持集显的,当然CPU选主板支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集显是要CPU支持的,CPU不带核显,主板有集显接口也没用,740CPU要加独立显卡的

那么如740这种情况的CPU,都有哪些,怎么从参数上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道理,只要主板带VGA接口,都是支持集显的,当然CPU选主板支持的。

AMD740 这款CPU,插主板上,显示器接主板上的VGA上,就点不亮!
从事维修一年,我第一次才知道这个,之前真没注意到过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如740这种情况的CPU,都有哪些,怎么从参数上看?

主板参数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