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9v 0.6tp电源

楼主(2014-07-20):
拆开后见主控lnk625dg烧焦,两颗4.7uf400v电容鼓包,万用表测10欧2W电阻保险断开更换上述元件串灯泡测试正常

电压输出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件又少的电源,除了变压器不好找外,其它的都应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件又少的电源,除了变压器不好找外,其它的都应该修复!

变压器和水星5v是同型号的,还不算难找

网友:
这样修电源就太好了

网友B:
要是电源都是这样的问题就好了,简单就可以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电源都是这样的问题就好了,简单就可以修了啊

电源都一样的修,只是范围大小的问题

网友C:
TP-LINK路由电源适配器还有用主控芯片“AP3706”的,同样也是输出9V 0.6MA 不知道原理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LINK路由电源适配器还有用主控芯片“AP3706”的,同样也是输出9V 0.6MA 不知道原理一样不

原理一样,引脚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