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高压板

楼主(2014-07-20):
创维26S15HM高压板开关控制端BL电压应该是多少V? 板号:5800-p26ATB-0060
板号

网友:
不知道的话可以在12伏供电与BL端串个10K左右的电阻试。

网友:
真乃好论坛,发起求救几分钟就有师傅来帮忙,我去试试,谢谢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2.4V-3V.........................................

网友:
如果有5V应该直接接过去,没有5V就在12V电压上取吧,加电阻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