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单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4-07-20):
img]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听他说,这台机器用适配器都没问题,用电池却开不了机,而且,用适配器开机以后,再拔掉适配器,机器不会马上掉电,但十几分钟以后,电脑依然会掉电。

       于是我验证他讲的所有可能,并且发现,用电池开机,在CPU核心供电和显卡供电没出来,这个问题真有点纠结,听人说,可以刷BIOS,但我试了很多BIOS,但是还是没有效果。
      我也怀疑过会不会是电池放电电路中的第一个MOS管性能不好,导致后面的负载多了以后,供不了电,因为只有这个元件是独立于适配器电路外的,但是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失望
     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是你说的那个MOS管的问题吗?期待结果

网友:
楼主修复了吗,求解,。。。。。

网友:
用电池触发后量各级电压CPU没出来你找CPU工作条件慢慢查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笔记本不定时掉电。找不出原因。待高手解决。‘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4-08-28):
半小时左右定时掉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