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PCB焊接工作台。什么工作台会好看些~~

楼主(2014-07-20):
如题,求推荐一个PCB焊接工作台。什么工作台会好看些~
PCB

网友:
类似于这样的

网友:
最好是木制的,不伤板子,容易固定插排,灯具,挂钩(挂表),空间允许尽量选大桌面的。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网友:
自己坐着舒服就行了

网友:
随便找个过得去的就行啦。。。主要是看你的空间位置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