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楼主(2014-07-20):
此板修的很头疼,开机可以进系统,用一会又重启,重启跑码跑到42掉电又重启后就可以过了,进系统了。但是用一会又重复这样的现象。手摸南桥会烫,于是,取下植球后,现象还是一样。有没有人修过?给个思路?哎明天再找个南桥换下。各位大侠救一下。

网友A:
华硕的主板多考虑822电阻。把I/O附近的822换了再测试。

网友:
相比以前的SB ,G41系列的SB温度都高的可以  不要被它迷惑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散热引起  用电风扇对吹  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主板多考虑822电阻。把I/O附近的822换了再测试。

看了点位图,IO边的822换过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散热引起  用电风扇对吹  看一下

不是啊,用鲁大师压了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