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I3的本,接适配器屏就闪

楼主(2014-07-21):
客户拿来说自己的屏有问题,说有时会闪屏,然后就放我这了让我换个屏,报价然后客户走了后,我把笔记本打开,没发现闪屏,不过客户说有时会闪屏,我就点着吧,结果把他的电池电都点完了也没看到屏闪,就放那了,客户打电话问了几次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只能说没发现屏闪,他说让我再试试,我说电池的电都点完了也没发现闪呀,最后我说我充了电再点点看,结果,只要接上适配器屏就开始闪,适配器一拨屏又恢复正常,以为是适配器问题,换了N个适配器也是一样的,一接适配器屏就闪,满屏的一会全黑,一会半屏的上下抖动,哪个遇到过,这是主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4-7-22 11:04):
屏换过,适配器换过不是一样的,而且细看屏上还有一点点小麻点点,难道是显卡?

网友A:
那你换个屏试了没?

网友B:
换个屏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C:
以前遇到过接适配器屏暗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配件就换先

网友D:
我个人觉得,你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判定故障解决故障啊。至少你要告诉大家,你代换了没。换了屏没,换了适配器没

网友E:
我觉得是屏的问题!!!因为我遇到过一次,换屏解决了

网友F:
楼主先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赞同楼上所说的。

网友:
上半套的问题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换个屏试了没?

换了屏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屏试试不就行了

换了屏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接适配器屏暗  是屏的问题

屏换了还是一样的情况,难道是显卡?我修了好几个DELL N4010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你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判定故障解决故障啊。至少你要告诉大家,你代换了没。换了屏没,换了适配 ...

换了屏,换了适配器,换了电池还是一样的情况,难道是显卡问题?修过几个N4010的是ATI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屏的问题!!!因为我遇到过一次,换屏解决了

屏换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先换个屏试试吧

屏换了,还是一样的情况,而且屏还发麻

网友:
有两个可能CPU和内存

网友:
1.DELL笔记本插适配器CPU能自动调节倍频 也就是intel的那个什么技术 自动超频的
   用电池的话CPU频率不会变
2.看一下内存是不是换过的 在IBM的机器上碰到过 换低电压的内存1.35V的 就闪屏 用老的1.5V的正常

网友G:
先换屏 看显不显

网友G:
你的是  LED 还是 LCD

网友:
要是  LED 的话  换高压板

LED还有高压板?你吓死我了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换屏 看显不显

大哥从来都不仔细看内容就来评论,都补充说换屏了还在问换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是  LED 还是 LCD

如果你是老手,I3的机子还会去问屏是LED还是LCD?你见过I3的机子还用LCD的屏的笔记本电脑?

网友:
遇见过 换屏好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黑屏的时候看下屏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