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待机正常不通电

楼主(2014-07-21):
今天接了台联想E420 不通电  心想 通病 待机芯片D95280坏   哎 下开一量  待机3v 5v 正常  于是我就刷BIOS  还是不通电  换EC  还是不通电    于是不知道怎么去修了   请大哥们帮帮忙

网友:
看下芯片都满足了没有,IN  VIN都进来了没有

网友:
查EC的条件嘛,RSMRST SUSCLK

网友:
待机正常  看看 EC和南桥的 工作条件 具备没  具备了 你看看 RSMRST和开关信号 和SLP#3信号出来么

网友:
3V 5V有不正常,换个95280

网友:
估计还是D95280的事

网友:
那就查待机条件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E420有这问题的

网友:
查EC和南桥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待机0.01是吗,看是不是待机35V芯片的问题

网友:
  lz 你要是有待机芯片就直接换个,不行你就老老实实的查条件吧,

网友:
E420 待机 特殊哦哦 ,插电源的 瞬间 会有 3V  5V 出现 月1秒 待机电流从 0.03 变成 0.01 此时 待机无3V  5V
测量的时间很短 ,而且 电源接口的绿色指示灯 会亮,如果不是 考虑再换个 D95280

网友:
这个少见,楼主修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