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R480 HM500JI硬盘不认盘

楼主(2014-07-21):
本本在开机没多久,就突然出现蓝屏,再重启就读不了硬盘了,进BIOS也看不到硬盘,可以进PE,内存应该没问题,重新拨了再插,硬盘也拆了重新拨了再重插还是不行,这种情况是不是硬盘彻底挂了,要买新的了?
(备注:这是要某论坛提问的,没人回答,转来这里看有人帮忙不)

没人回答,只好自己尝试了一些方法:
1.重新买了一个500G的希捷放到笔记本上没有问题,可以确定是硬盘的问题
2、看到一篇文章《希捷500G硬盘复活记(BIOS不认盘)》,没找到相同的硬盘来换板测试,另外一种方法是那个用com命令的,我没试成功,不知道哪里操作没对

3.试过用HDD检测不到硬盘(进PE也看不到硬盘,BIOS看不到硬盘)

现在旧的硬盘有一些数据想找回来,所以想请大家怎么找回?重新买一个 HM500JI硬盘进行换板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不?

网友:
买了个硬盘盒,接上硬盘插到电脑,电机转,硬盘指示灯亮,但电脑无盘符显示(同样直接接到主板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论坛网速慢,重复回复了

网友A:
换台电脑与换个硬盘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与换个硬盘试下啊

换过两台电脑试过,线也换过,不关电脑和线的问题的

网友B:
STOP:0x000000F4 提示是内存错误,你可以插拔一下并擦拭内存。不行的话格式化原硬盘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OP:0x000000F4 提示是内存错误,你可以插拔一下并擦拭内存。不行的话格式化原硬盘重装系统试下。

:现在不是内存的事,是硬盘出问题了,内存是没问题的

网友C:
硬盘有转动的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有转动的声音吗

有转动的声音,声音很正常,跟以前没坏的时候的声音是一样的,很平稳

网友D:
BIOS里面也找不到么?

网友E:
不做数据恢复,帮不上忙,我觉得是盘体问题,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里面也找不到么?

BIOS什么都找不到。。看不到硬盘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做数据恢复,帮不上忙,我觉得是盘体问题,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怎么看出是盘体的问题?要不要买个电路板来试一下?

网友E:
能认到盘,一般就不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磁头或者盘体有问题

网友B:
看来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认到盘,一般就不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磁头或者盘体有问题

认不到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硬件问题了。

嗯,电路板问题还是盘体问题,有什么方法测试不?

网友F:
电脑是蓝屏,在BIOS里面应该能检测到硬盘吧。
启动MHDD软件,检测一下硬盘具体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脑是蓝屏,在BIOS里面应该能检测到硬盘吧。
启动MHDD软件,检测一下硬盘具体情况。

蓝屏之后就检测不到硬盘了。。MHDD搜描也检测不到硬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脑是蓝屏,在BIOS里面应该能检测到硬盘吧。
启动MHDD软件,检测一下硬盘具体情况。

MHDD 只有BUSY灯亮,其它不亮,买了个新的电路板,换到旧的盘体上,接到电脑无反应,进不了BIOS,进不了系统,一直卡死

网友H:
根据楼主描述,我认为是固件问题,可以指令看一下,方可知道具体问题。也许清一下SMART,或修复一下LED就可以认的。不过需要有专业的工具才行。你可以问一下超版小俊或者罗工他们这些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MHDD 只有BUSY灯亮,其它不亮,买了个新的电路板,换到旧的盘体上,接到电脑无反应,进不了BIOS,进不了 ...

估计要专用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根据楼主描述,我认为是固件问题,可以指令看一下,方可知道具体问题。也许清一下SMART,或修复一下LED就可 ...

没有截图,描述又有些矛盾,不好判断。

网友:
新手学习中  三星的机器我感觉不好维修 主板太差了

网友:
直接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