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触发掉电后 无3 5V待机

楼主(2014-07-21):
联想Z470

版号:DAKL6MB16G0 REV:G
  故障:插上稳压电源待机0.05过2秒变成0.01(穷的买不起4位的表,只能用3位的) ,3V 5V待机正常 触发上电0.13直接掉电,掉电过后不能正常触发,无3 5V待机。
维修过程:断电过后测 各供电对地阻值均没有发现异常,
机器掉电过后测3 5V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VIN18.9V    线性5V  开启1 开启2 5V 都有,测到这里都有就没有思路了,(只能求救班里的班长 副班门了,本人菜鸟伤不起)大师们的建议是查2级转换电路,再来看图纸吧!找到+5VPCU转换管 Q27,测对地阻值发现了问题4脚对地0欧,测C348也是0欧 果断拆掉换上心里激动不已,触发过后。。。。。。。。问题解决了! 在此感谢远程群里的兄弟们给予的帮助!

网友A:
羡慕呀!!!   我都没有机修,别说发贴了!!!

网友B:
班长还是很给力滴

网友:
吃票票了,等鸡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呀!!!   我都没有机修,别说发贴了!!!

你的任务时培训人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班长还是很给力滴

秒菜一样

网友C:
太君牛X啊    学习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君牛X啊    学习下,哈哈

班长别这样 我脸会红的

网友:
羡慕呀!!!   我都没有机修,别说发贴了

网友:
转换电路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2014-08-25):
转换电路短路会导致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我怎么就没有碰到这种菜呢?现在手上有二个恼火的机器。。。。。

网友:
看来这个故障是Q27损坏导致的问题,正常待遇机正常,一触发就没有3V5V了

网友:
一般这样就是二级电压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