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 不跑码

楼主(2014-07-21):
这个板子上电没CPU供电,用
示波器
能抓到1V多的波,供电芯片和驱动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求大神给点思路!
华硕

网友:
要先看看南北桥的供电,都正常了,才可能有CPU的供电。

网友:
这是AMD的板子

网友:
vidS识别脚到CPU EN开启脚 芯片是否水货

网友:
查一下反馈脚

网友:
有内存供电吗.先查下

网友:
最怕你这样的人,乱换东西,故障扩大化。

网友:
还是看看北桥吧

网友:
先看下北桥供电吧, 一步一步来

网友:
AMD供电时序:内存——VDDA——CPU——桥和总线,先按时序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