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4-07-21):
昨天接了台机器 是联想旭日C467A 拿过来说是装不了系统 拿到手后装了个XP 但是刚过滚动条没多久就掉电了 然后我把硬盘 CPU 内存 全换了 还是掉  然后像了想 就把硬盘挂到台式机上装XP装的时候不装驱动 装好了 再装到笔记本上进系统了 但是刚进系统就死机了  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啊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这机器显卡爱坏

网友:
很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驱动不打试试可不可以进系统。。

网友:
显卡驱动不打试试可不可以进系统

网友:
cpu或者它的供电查一下

网友:
比较像显卡坏

网友:
显卡 估计有有问题!

网友:
放下电试下,BIOS 供电。。。

网友:
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好搞

网友:
供电处问题了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