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80不触发,不出RSMRST#_KBC

楼主(2014-07-21):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没有35V,BIOS被人刷过,后来把5V滤波电容换掉,3V5V出来了,但一会又掉了,后来下载论坛上的BIOS,正常了。35VPwr good也出来了。但按开关就是不触发,看图纸EC各组供电正常,+5VA_PCH_VCC5REFSUS也进到南桥了。ECRST也出来了,但EC就是不出RSMRST给南桥。测量了一下南桥这边也没有短,万用表二极管档加电到RSMRST#_KBC,电流上到0.14,测量南桥这时候接到RSMRST#_KBC,也发出PM_SLP_S3。估计南桥也没有坏。EC已经换了但还是不出RSMRST#_KBC!忘有思路的朋友给以指点???

网友:
ec什么型号的

网友:
NPCE885PA0DX

网友:
我前天也遇到这情况,没搞定还给客户了

网友A:
你的EC  BIOS程序是否对    E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EC  BIOS程序是否对    E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这个EC没有ROM啊,单BIOS

网友:
楼主后来怎么修好的

网友B:
估计他没修好吧,这机器触发后才有3v5v待机电压,触发前电流是0.003A,RSMRST#_KBC这信号也是按开关触发后才有3.3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他没修好吧,这机器触发后才有3v5v待机电压,触发前电流是0.003A,RSMRST#_KBC这信号也是按开关触发 ...

楼主说的是触发前就已经出3  5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触发前就已经出3  5  ?

触发后出3v 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