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台显示器分辨率调高就黑屏,开机只有LOGO能显示

楼主(2014-07-21):
一台液晶东方显示器分辨率调高就黑屏,开机只有LOGO能显示,一直黑屏到开机界面,我开机界面是800*600的分辨率才可以显示,外接其他显示器是正常的。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哈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换个驱动办看看

网友:
两个原因:一是驱动板的问题,另一个是屏的问题,屏的升压电路有问题,因为不同的分辨率屏的升压电路功耗并不相同。分辨率越高,功耗越大。

网友:
主要还是驱动板 或者刷BIOS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先刷程序看看   程序可能性大

网友:
对~~刷个写程序试试 不行的话换个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  或程序

网友:
刷驱动板上面的BIOS

网友:
1,刷程序。2,看下驱动板VGA接口六角芯片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