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 K78不触发

楼主(2014-07-21):
A1370不触发,有3.3V,没有5V。发现P5VS3_EN_R这个没有电压,而且上电接地(不知道正常不正常),这个电压又是PM_SLP_S4_L产生的。PM_SLP_S4_L上电也是接地,PM_SLP_S4_L是南桥产生到IO去的。。到这里就查不下去了,有没有大师帮我解答下
不触发

网友:
5v是后出的吧

网友:
开机风扇 转一下吗

网友:
苹果好像5V都是后出的

网友:
去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待机正常不

网友:
风扇不会转,就好像不触发一样,我是直接用苹果电源的

网友:
SMC 南桥 3、5v芯片 秒杀

网友:
没有详细的吗 这个没有解答的吗

网友:
5V电压是后出来的,看有没有1.05V

网友:
对苹果一窍不通啊

网友:
修好了没,,,,我可以帮你修...

网友:
500块钱客户都闲贵。。。。

网友:
待机只有3.3V 5V 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2014-08-22):
过了一个月这台机子又回来了

网友:
LZ修好了吗,我手上有块板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苹果待机只有3.3v,没5v 是正常滴喃

网友(2014-10-07):
现在也有一个不触发的。上家烤了南桥,我也查到哪里了。不知道是不是要换桥。以前应该是进水了的

网友:
今天修一个A1370自动上电而且CPU电压集显电压都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