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3n78-cm 开机usb报出15秒关机求解决

楼主(2014-07-21):
asus m3n78-cm 开机usb报错15秒关机求解决,不插usb问题一样,usb键盘能用,进不了bios设置。应该无usb针脚跳线?求大神支招解决。谢谢

网友:
估计是usb过流了 查 USBOC#

网友:
这个我在论坛看到过,照图纸慢慢查USBOC#

网友:
对量一下各个usb电路,只要有1路出毛病就这样

网友:
可能是usb过流了

网友:
我碰过USB座后端一颗小电容(MLCC)短路.也是出现此画面

网友:
照图纸慢慢查USBOC#可能名字有一点区别但不大,细心查能搞好的,

网友:
华硕的USB检测电路。

网友:
对每一个USB口进行对地看阻值!。

网友:
usb口有短路了。查找一下USB口电路原件。

网友:
量桥附近的822有个1.0几k, 有个7.5k, 有个读数一直变大到7点几k又开始一直变小,哪个该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