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电压只有0.97V,开机后一段时间后会变成0.7V

楼主(2014-07-21):
北桥电压只有0.97V,开机后一段时间后会变成0.7V。然后就开不了机了。
电阻全部测过是好的,7120也换过,vcc12V,boot13V,两个场管是也换过了,也试过拆下两个管子,直接加1.1V上去,电流是0.2a,应该没短路吧。晕死了

网友A:
什么主板  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  什么型号呢

P5G41,图片上已经有注明了

网友:
没人有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考虑虚焊...

网友:
什么型号

网友B:
图片右下角已经写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右下角已经写型号了

刚刚忘记看了,不好意思

网友C:
,你从电感断掉,看前后级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小小白!建议!!我想想会不会是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从电感断掉,看前后级有没有短路啊

试过拆下场管,直接加电,电流也是稳定的,

网友:
把电感拆了上电,看看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