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G31不定时死机.黑屏.

楼主(2014-07-21):
ONDA G31不定时死机.黑屏.一般是开机几分钟左右就出现了.
换电源.换内存.换CPU.换硬盘.无果.
锁定主板问题了.
以前修过ONDA主板不稳定.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都是CPU电源IC那块出的问题.
现在也查下它吧

先查12脚DVD  1.2V.正常.以前也碰到过电压升高了变成5V造成有时开机无跑码.有时跑码现像.
再查1脚VTT/EN 3.4V .应该不正常.
追着1脚跑线.跑到Q12的小三极管那里.好像也没连到其他地方上去了.换之.
电压拉低了.变成了1.3V.应当正常了.
装机烤机.烤了一整天了.也没见黑屏.死机了
Q12位置

EN不稳定

网友:
再详细些就更好了。

网友A:
看来楼主维修资料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维修资料不少啊

少的很.但这个随便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无法锁定故障

网友:
经验之贴,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