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普通笔记本键盘改造背光键盘参考

楼主(2014-07-21):
机器是Y560A。键盘跟Y450,Y550,Y460是通用的。
看到比较多的童鞋,在Acer的机器上用原装背光键盘diy到自己机器上,所以很心动。
无奈联想的Y系列从没出过背光键盘,没办法找原装背光键盘来替代。
所以左思右想,决定试试看自己改装一个背光键盘。

一、背光就去找别的背光键盘,拆它的背光片,装到我的键盘后面提供光源;
找来找去,找到了HP的dv3000,还有DELL的1535,有原装的背光键盘,大小也差不多。
所以决定买来拆背光片。拆解过程略,
拆之前的样子:

拆下来的背光片如下:

用两节5号电池串联供电试了试,可以点亮:

就决定用它啦!

然后,就是把Y560原装的键盘解体,拆解之前是这样:

把背板揭掉,不影响键盘的结构,并且就可以透光了,据我观察,普通笔记本的键盘都可以这么拆掉背板实现透光。

拆掉背板之后的样子:接下来就是把之前得到的背光片贴在没有背板的Y560键盘上

二、键帽的话,就是把别的背光键盘的键帽换过来(重点是键帽支架要一样,这也是我选择DELL1535背光键盘的原因。)

Y560键盘的支架,大致分三种:

经过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我终于找到了DELL 1535 一种一个批次的背光键盘,的键帽支架,跟Y560键盘的上图第二种支架一样。
所以果断买DELL1535来换键帽。
换键帽过程略,其中碰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F1那一排的键帽支架刚好反过来,情何以堪,所以最后放弃了F1那一排键的背光,还是用Y560键盘原来的键帽。
另外由于键盘布局的少许区别,个别键帽要稍微打磨一下边缘,不然会卡到旁边的键或是边框。

三就是供电:背光片的供电本来是用排线的,我懒得弄,就直接焊了。

供电有两个思路。
【思路一,蓝牙LED供电。方案放弃】

一个就是从蓝牙的LED指示灯供电排线飞线出来供电,电路图如下:

实际接线方法如下: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可以通过控制蓝牙 启用/关闭 (快捷键Fn+F5)的方法,来控制键盘背光开关;坏处是,只有3v不够亮。
【方案二 USB口供电】
这个方案,就是要从usb的供电飞线给背光键盘供电。好处是亮度高。缺点就是控制麻烦,要自己做小开关。

0603封装的LED,通常供电是3.3v,而USB是5V,一开始我也很担心会不会烧掉,但是发现其实背光片的led已经串联了电阻:

实测USB供电没问题,亮度也很漂亮。
所以接下来就是从usb取电和布线了:

最后一步,就是给背光键盘做一个开关了

网友A:
楼主很有闲   直接弄到无线开关上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有闲   直接弄到无线开关上就是了!

你这个想法可以试一试咯。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

网友B:
尔等只有膜拜了,呵呵,做的挺不错的,动手能力很强啊,感觉外接一个开关不是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尔等只有膜拜了,呵呵,做的挺不错的,动手能力很强啊,感觉外接一个开关不是太好

你是不是觉得外接开关外表没有漂亮是吗?

网友:
给发一个改完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觉得外接开关外表没有漂亮是吗?

肯定是这样了,外接一个开关肯定不好看了,最好还是软控制那种,笔记本里面很多的啊,无线的,蓝牙,什么的都可以吧,这个具体怎么改好好研究一下才好了

网友:
不错,下次我也把我的电脑加一个看看。

网友:
详细的方法还是没有写清楚,再说这样搞有意思?

网友:
接到屏亮度上

网友(2016-02-27):
下面的光能透上来吗?亮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