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先通病后非通病,乐极生悲,悲催啊~~~

楼主(2014-07-21):
嘿嘿今天是个什么日子???
机器型号:三星R467
机器板号:BA41-01129A

     上午11点的时候,同行打来电话,说一会由顾客送三星的笔记本来修,一会儿一位标致的女子拿来一台三星R467,说是不开机;掀开屏的时候感觉松松垮垮的,插电一看电流0.4A你懂了吧,她不离开,非要当面修,只好拆吧,拆出板子后,揭开黑的,一看熟悉的一排,是哪个呢?测了一下,只第一个有阻值3.9K,然后

开机裸板电流0.7多一点跳变至0.9的样子,感觉是该出来了,我就报价给顾客200-250之间,让顾客放心,保证不会超过250;看到我的诚恳,她留下机器走了,吃过午饭马上装机试机了,打开机器发现外接正常内屏不亮!不会是屏坏了吧,拆开换咱的屏一试亮了,心里瞬时凉了,怎么办?打电话吧,她说这个机器没修过,只是她的同学也是搞维修的,打开过屏,我就仔细检查,发现乖乖把屏的LED灯线给拔掉了,接上开机显示OK,上屏的时候发现怎么也上不去了,屏支架的固定丝仅仅有一个还固定着,三个丝座脱落,哎~哥俩好粘吧,抹上胶后等了半个小时,试了一下挺好,装上硬盘键盘网卡之类的准备试机了;开机进入温豆思看到充满女人味的桌面,上网听着周星驰的:秋意浓,拷机的同时修着别的本本,大约过了有20分钟,心里正美的时候机器突然满屏的碎花花屏,然后闪了一下再花屏,最后全屏的无字的纯蓝屏;强制关机后再开机电流0.9-1.19跳变,屏幕始终不亮外接也黑黑的,想动显卡,发现显卡背后有个插座还有显存,

做显卡的时候,这个背后的塑料插座怎么办?直接烤会烤糊的吧,高手给指导指导
   又捣鼓了1个小时也没什么头绪,看了论坛的帖子也没过多的案例,只好暂时作罢!这是怎么个情况???这就是古人说的:乐极生悲???很郁闷!嘿嘿嘿!
今天来了,马上对显卡用风枪加温试试,故障依旧,对北桥加温故障还是一样,有这么高的电流,所以认为电压都出来了,所以各路的电压都没测,
这个故障哪位大侠遇到过,给指点一下啊~

补充内容 (2014-8-4 11:17):
去掉内存电流0.84,插上内存,电流有1.1以上的跳变,电流0.95
换了内存故障一样,加焊了四块显存,去掉的两个南桥背后的电容又换了两个装上也无果,故障还是一样。2014.8.1
今天去掉显卡背后的插座,拆了显卡,重新植株,故障还是故障!大NEC也换了,还是故障!
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开机几秒后最左边的三个灯同时闪一下,
下了一份图,从供电开始查起:
L10 =3.35V     L11=5.13V  L12=1.10V    L8=1.55V    显卡供电 L9=0.87V
CPU供电L6=L7=1.10V    L1=1.85V

补充内容 (2014-8-26 09:39):
本机已经修复,感谢大家的帮助和鼓励,感谢天意版主!显卡重新加焊和植株后还是不行,顾客不急然后就放下了,昨天刚到的显卡,装上即可点亮,背后的座子我是拆下的,显存是锡箔三层包裹的,所以拆焊过程一切顺利....

网友(点评):
脑残的设计。显卡问题。最好把座子取下来再做BGA不是怕烤坏了,而是可能会影响焊接效果

网友A: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乐极生悲?

网友:
根据你说的故障像是显存。。。查查供电,不行加焊吧!

谢谢回复,明天加焊4块显存试试~

网友:
先换一个显卡试试看吧,接口上多贴几层高温胶带没事的

网友B:
显卡后面那个接口我一般在上面贴一层锡薄纸,加点助焊济,把它取下来再做BGA

我上次一台神舟的取这个插座的时候,就取坏了,有点胆小了

网友C:
通病啊,这个好搞啊

网友:
通病啊,这个好搞

网友:
能修好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后面那个接口我一般在上面贴一层锡薄纸,加点助焊济,把它取下来再做BGA

支持LZ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后面那个接口我一般在上面贴一层锡薄纸,加点助焊济,把它取下来再做BGA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有点像显存的感觉

网友:
你先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乐极生悲?

我看是的,悲催死了,头疼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啊,这个好搞啊

我这个故障是通病啊,给讲讲呗,为何故障后,电流比显示的时候还大了呢,请教你给指点一下花屏后的故障

网友:
贴一层锡薄纸

网友:
楼主加油   只能在精神支持你了

网友:
换内存, 加焊显存, 加焊显卡,贴锡纸,

网友:
放心吧  直接做就行  耐高温的

网友:
美女的机器不是这么容易修的吧

网友:
把去掉的那两个电容先安上再说。找找是否还有没查出来的坏电容。

网友D:
现存上怎么有个 14-7的易碎标?
前几天刚刚换过这个三星的显卡 后面的插线处问题不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存上怎么有个 14-7的易碎标?
前几天刚刚换过这个三星的显卡 后面的插线处问题不大 ()

本来是修好了的,准备交付,上板子的时候,我的标签都贴上去了,嘿嘿,这个机器的显卡,用风枪预加热,也没有好过,莫非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