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看GPS分辨率、端口、速率、内存检测工具

楼主(2014-07-21):
一、简介
很多新手朋友们在爱卡GPS特区下载地图前,由于不清楚自己导航机器的具体参数,盲目的下载地图,往往下载后遇到分辨率不匹配,或是地图不能搜星的问题,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为了帮助新手朋友们理清头绪,特意整理了此篇新手必看教程,用最简单易懂的图文形式来帮助大家快速上手。此教程主要对应车机版的CE5,CE6 系统地图,安卓系统端口和速率自适应不用修改。
二、了解主要参数
首先下载地图前,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机器的三个主要参数,其中最重要的参数是分辨率,分辨率的格式一般有320*240、400*234、480*272、480*234和800*480这五大常见分辨率,其中800*480是高清,其余是普清。大家只有知道自己导航的分辨率才能下载对应地图,其次要知道端口和速率的正确参数导航机器才能搜星!
三、检测方法
那么这三个参数怎样才能正确获取?我总结了共有两种检测方法,下面汤汤汤教大家一步一步开始进行检测,本文软件下载页面:
方法一:
1、下载软件后,在电脑上将下载的导航仪检测目录解压缩,其目录结构如下

2、导航连上电脑,将导航仪检测目录复制到导航的SDMMC目录下,这是复制后在导航界面中的实测图片

3、在导航界面中进入设置-导航管理,这时会出现导航路径选择的界面,设定路径为sdmmc导航仪检测机器参数机器参数收集.exe文件,然后点击保存。

4、点击左下角的导航按钮,这时候要稍等片刻,会出现软件读取界面,并会自动重启一次,需要耐心等待,在软件读取时切勿操作。

5、下图就是导航的参数,其中第2行是表示系统版本,第3行系统内存,第4行可用内存,第5行是对应的卡名,第7行是分辨率,第8行是实际端口com1,第9行因为用善领启动所以图上显示虚拟端口占用的com9。

方法二:
1、将导航仪检测目录复制到导航的SDMMC目录下

2、设置导航路径sdmmc导航仪检测凯立德官方工具.exe

3、启动导航稍等片刻,详细的机器参数出来了

网友:
虽然还用不着,但还是收藏备用

网友:
楼主,怎么制作导航卡?求教!!

网友(2014-12-06):
波特率一般用的是9600,楼主是这样的吗,还有那端口怎么是两个口的呀,我新手看不懂啊

网友:
前几天下载了一个地图包和主程序,放到客户的机器上也正常使用了,没看端口和波特率,还有分辨率,我弄的是高清版的

网友(2015-04-23):
这个必须要看看

网友:
在哪里有下载啊,回复了也找不到啊!!!

网友:
到底应该怎么下载啊!!???

网友(2015-07-27):
不知现在的车载内置导航可不可以检测。谢谢

网友:
感觉对我没啥用了。一般用凯立德的直接找修改工具都能知道差不多了。

网友:
说实话基本不用导航。

网友(2015-10-05):
希望有用咯~

网友:
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2015-12-29):
谢谢楼主分享!留着备用!